PLL性能纹波和jitter哪个比较重要?

楼主(2008-03-17):
想请教各位高手,在设计用于芯片CLOCK的输入27M,输出108M的PLL时,Vcntr的纹波大小比较重要,还是jitter比较重要?因为仿真的时候发现添加了一些结构之后,纹波变小了,大概1.5mv,jitter变大了,大概jc=25ps,jcc=45ps,如果不加这个电路结构,纹波变大了,为12mv,jitter变小了,大概为jc=20ps,jcc=25ps,不知道这有加的和没加的,那个性能相对比较好一些呢?还是都不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仿真phase noise的时候,出来的波形是噪声和信号的功率比吗?这样是不是说整体都越小越好?还是说有些地方,比如说108M峰值的地方要大一点比较好?请高手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楼主:
请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A:
纹波对应频谱中的spur,jitter对应phase noise。两者在设计中是需要折中的。
根据phase noise 参数的定义,应该是除了输出频率以外,其他频率点上都越小越好。

网友B(2009-04-11):
问下你的jc和jcc

引用 楼主:
想请教各位高手,在设计用于芯片CLOCK的输入27M,输出108M的PLL时,Vcntr的纹波大小比较重要,还是jitter比较重要?因为仿真的时候发现添加了一些结构之后,纹波变小了,大概1.5mv,jitter变大了,大概jc=25ps,jcc ...

ee

你上面提到的jc和jcc,是直接通过spectre仿,把相位噪声仿真出来后,再计算的jc和jcc,或者是直接用spectre仿真jitter?

楼主(2009-05-13):
引用 网友B:
ee

你上面提到的jc和jcc,是直接通过spectre仿,把相位噪声仿真出来后,再计算的jc和jcc,或者是直接用spectre仿真jitter?

是直接spectre仿真jitte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

你上面提到的jc和jcc,是直接通过spectre仿,把相位噪声仿真出来后,再计算的jc和jcc,或者是直接用spectre仿真jitter?

是直接用spectre仿真jitter的

网友(2009-07-09):
那目前是取其前者还是后者???

网友:
对CLOCK来讲,JITTER更重要.

网友:
JITTER更重要吧

网友(2009-08-30):
引用 网友A:
纹波对应频谱中的spur,jitter对应phase noise。两者在设计中是需要折中的。根据phase noise 参数的定义,应该是除了输出频率以外,其他频率点上都越小越好。

right~!

网友:
jitter貌似更重要,因为时钟信号的接收级噪声容限很大,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具体还是要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