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un 的设计请教

楼主(2008-03-17):
想用四个二极管设计一个双平衡的混频器,需要连个balun(RF 和 LObalun)
那就巴伦的设计来讲应该怎样匹配呢?
也就是说巴伦应该设计成50Ohm到100的还是其他?

楼主:
望有做过的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Balun本身和微带的连接要有个渐进过度带插损才比较小吧

网友(2011-08-31):
越来越不懂了

网友:
balun做阻抗变换,50:100, 50:200的都有可以用ADS仿一下

网友:
50到多少这应该和管堆的输入阻抗有关系吧,而且不知你的频率有多高,低频balun是可以用变压器实现的

网友:
balun本身就起阻抗变换的作用,balun参数里的比值就是阻抗比

网友:
8楼正解,巴伦作用很多。平衡,阻抗变换。。

网友(2011-11-12):
哈哈,哈哈,一般来讲,传输线的阻抗
75差损最小
30功率最大
所以传输线一般选了50欧姆,
不过问题不在传输线,而是在于你的二极管,你需要先侧到2机关的阻抗,然后匹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