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FPGA控制ADC0809??

楼主(2008-03-18):
利用FPGA控制ADC0809完成采样,有问题结果,下面是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adc is
port (   d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ADc0809的结果输入FPGA
        fuwei : in  std_logic;                     ----复位信号
        adclk : in  std_logic;                     ---时钟
          ale : out std_logic;                     ---地址锁存
        start : out std_logic;                     ---开始信号
          eoc : in  std_logic;                     ---转换信号
          oe  : out std_logic;                     --oe是输出使能信号,
        lock0 : out std_logic;                     ---lock和lock0是oe的copy,用于下一级的
         adda : out std_logic;                     --地址信号
          q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ADC转换结果
end adc;
architecture str of adc is
   signal lock:std_logic;
   signal current_state: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constant st0: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00000";
   constant st1: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01100";
   constant st2: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10000";
   constant st3: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00011";
begin
   adda<='0';                 ----在调试是应使用 way0(addb,addc已接地)
   ale<=current_state(3);start<=current_state(2);    --ale是地址锁存信号
   oe<=current_state(1);lock <=current_state(0);lock0<=current_state(0);

------state控制进程
com: process(eoc,adclk,fuwei)
     BEGIN
       if fuwei='1' then current_state<=st0;     ----复位状态
       elsif( adclk'event  and adclk='1') then
          case current_state is                  ---判断current_state
          when st0 => current_state<=st1;
          when st1 => current_state<=st2;
          when st2 =>  if eoc='1' then
                          current_state<=st3;
                       else current_state<=st2;
                       end if;
          when st3 => current_state<=st0;
          when  others=>current_state<=st0;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com;
latch:process(lock)                           ----输出转换结果
       begin
        if lock'event and lock='1' then
          q<=d;
        end if;
     end process latch;
end  str;

楼主:
上一帖的图片

这是用SignaltapII仿真得到的图片,错误点就是四个状态位执行了两次,ale,start,oe也有两个高脉冲,找了好久,不知道错误原因啊.大家帮忙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