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delay的分频电路怎样实现?

楼主(2008-03-18):
最近要做一系统, 需要几个时钟, clock  ,  clock/2,  clock/4, 但要求几个分频后的clock 和参考clock对应的延完全同步, 怎样实现呢? 用CPLD, PLL... 都可以接受,  急啊。   简单的说, 就是零delay的分频电路怎样实现

网友:
可以用同步的几个计数器按照clk同步计数,再按照计数器的值分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