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个问题?current mode的优点之一:良好的线性调整理由?

楼主(2008-03-18):
如题,刚接触这个东西,想知道电流模式线性调整率好的理由。。。
谢谢!!

网友:
current mode

电流模式的响应速度比电压模式快, 当输入电压上升时, 加到电感上的电流峰值变大,斜率增加,更快达到误差放大器的翻转电压,相比较电压模来说缩减了电感和误差放大器的岩石,使得输入电压跳变造成的输出电压的变化没有那么明显,调整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