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lew rate 是什么意思 ?

楼主(2008-03-19):
请教 slew rate 是什么意思 ?

楼主:
压摆率,自己GOOGLE了一下

网友:
我们一般称一些信号沿的爬升和下降斜率为Slew Rate

网友:
在輸入端添增高速的脈衝後,其輸出的部份會產生斜率,該斜率(變化量)即迴轉率。表示運算放大器在高頻下放大振幅電壓的能力。

网友:
谢谢啦

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啦,知道啦,我也想问呢!

网友:
多谢多谢,以前只是查字典,但是没有真正的理解。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压摆率。可以看看运放

网友:
万事不知问google

网友(2008-05-01):
转换速率

网友(2010-10-2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网友:
回复 楼主:

    ggggggggggg

网友(2010-11-26):
输出最大变化速率

网友:
我昨天才查过,虽然知道中文意思,却不知道它的真正意义

网友:
一直想知道这个

网友(2011-07-29):
飘过学习了。多谢

网友(2013-11-21):
了解了,确实长知识

网友:
信号上升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