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词 corner 在微电子专业求解

楼主(2008-03-19):
SPICE的说明中屡次看到 corner 这个单词,不知道该如何理解

如: mos model corner

       resistor model corner

求各位前辈指点,3Q

网友:
usually, foundry will provide you 3 corners of the process. it is fast/slow and typical.

slow corner, device peroformance will be slow and vice versa.

to guratee the yield, you need to check your performance at slow corner and fast corner.

网友:
楼上解释的很好
corner其实是由于制造中的不确定因素而造成的器件电性能上的差异,因此foundry在提供spice model时候会提供器件的多种corner,比如mos的F/T/S,BJT和res的B/T/W等

网友:
一般来讲我们关注3种corner,TT/FF/SS
翻译过来不知道该怎么讲
平常都直接讲英文的

网友:
一般來說,foundry提供的spice model都會將參數分為 T/S/F , 以方便simulation各種狀況下的反應,而T/S/F的狀態即可稱為 corner

网友(2009-03-26):
理解了。。。。。

理解了。。。。。

网友:
还有这么多学问啊

还有这么多学问啊,看来以后的路还长着呢,IC...

网友:
恩,学了些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2009-10-17):
5-corner
ff: fast-fast
ss:slow-slow
tt: typical-typical
fs: fast-slow
sf: slow-fast
在edaboard上看到的,http://www.edaboard.com/ftopic342123.html
还有文章
http://www.chipestimate.com/techtalk/techtalk_081007.html

网友(2009-12-23):
是的   才知道的  长见识了

网友(2012-06-10):
嗷嗷好的

网友:
我之前也不明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