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D失效问题

楼主(2008-03-20):
我有一个电路,测试时发现输出波形不好,怀疑ESD有问题,于是用简单的方法量了一下输出PAD到地之间的二极管特性。结果与功能完好的IO口相比,这些PAD处量到的“地->PAD”电阻(即二极管正向导通电阻)变大了,请问ESD能导至这个寄生的衬底二极管正向导通电阻变大吗?

网友:
我来顶一下,问题没怎么讲清楚,不知道究竟想问什么
二极管的电阻以我的经验不容易量的,为什么不直接测二极管?

楼主:
本来是没二极管的又向导电性的,但正反两个方向都表现为不通,就改为电阻档测量,发现两个方向电阻有差别,但正向电阻也很大,达几十K。而有问题的IO口则达1M。

网友:
二极管用万用表测量一般就是几十K的电阻,我觉得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是想问怎么判断ESD有问题呢?还是为什么那个I/O口的信号会有问题?还有就是你的I/O就是光是一个ESD,还是带有驱动或其他功能电路?也有可能你内部电路会影响你的测试

网友(2012-05-08):
回复 楼主:

    我这里又一个PAD作HBM2K,没有通过,测量其对地电阻仅为400欧姆。
 请问没有通过与PAD对地电阻太小有关系吗?

网友(2024-03-26):
芯片在4V的电源电压以下,电流为17uA,功能正常,在4V以上时电流达到mA,功能正常,有没有大佬帮帮忙分析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