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MOS反相器的设计

楼主(2008-03-20):
  求助各位达人,设计一个CMOS反相器,要怎样确定其两个MOS管的宽长?转换电压、延迟时间、噪声容限、功耗等几个方面该如何综合考虑呢?
  噪声容限的指标?

网友:
hehe

我也在搞这个啊!我们加油啊!

网友:
这个需要很难吗

网友A(2008-06-08):
一般情况下,为了使得噪声容限达到1/2VDD可选择pmos的宽长比为nmos的两倍!具体设多少则根据要求定了,宽长比大的话寄生电容就大,速度就会慢!

网友:
不是一个PMOS和一个NMOS串联吗,我也是初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为了使得噪声容限达到1/2VDD可选择pmos的宽长比为nmos的两倍!具体设多少则根据要求定了,宽长比大的话寄生电容就大,速度就会慢!

这个更专业哦!

网友:
事情做起来都很难

网友:
我的想法是将反相器输入输出短接,看输出电压,应该是达到电源电压的一半为比较好的尺寸比,关于他的输入和输出电容,从原理上看应该是尺寸越小越好!
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的意见

网友:
很简单

你没有学过CMOS数字电路吗,这是一个折中问题,看你主要是希望哪方面的性能最需要满足

网友:
o,my god!, is in series rather than parallel.

网友:
书上讲的好象比较详细的啊,反相器是最基础的.

网友(2008-07-29):
晕了,别忘记模拟的8边形法则就是了

网友:
用foudry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都拿出来讨论。无语了。

网友:
你可以在实验室做仿真,然后根据你的最想优化的一方面设计反相器,不断的调试,
我做电路都是这样,算出来的不一定适用

网友:
hehe    恩 一般pmos的宽长比是nmos的2——3倍  不过这也不一定  要看你需要了  而且你也可以用仿真软件模拟的  这很管用

网友:
要求能具体的吗?

如果只是普通的要求,反相器书上到处都是呀

网友:
请教各位,CMOS放大器的设计,及各项参数如何实现.

网友(2008-08-28):
大家一道学习

网友:
一般取pmos的宽长比是nmos的2倍

网友:
cmos

延迟时间的设计具有较高的优先级,取决于W/L。
根据W/L算出噪声容限。
CMOS反相器功耗具有低功耗特性。

网友:
原理图是简单,但是如果实际用就不那么简单了,会考虑很多因素,

网友:
根据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计算宽长比,具体公式书上有,然后其他的就号解决了

网友(2008-09-29):
数字集成电路设计透视这本书讲得很详细。当然大家说的PMOS是NMOS的几倍的问题是为了上升下降时间相等,即充放电时间相等给出的一个经验值,如果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没有必要。具体比值是由迁移率和栅单位电容决定的,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使用优化功能

网友:
九楼貌似有道理!

网友(2008-11-13):
这个好像自己仿真仿真就能知道吧

网友:
这个好像自己仿真仿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用hspice仿真就可以啦,有工具就利用,顺便利用工具帮助你理解或验证你的一些想法

网友(2008-12-16):
顶下

hao dong  xi

网友:
hao

hao  hao   xie  xie

网友:
找找超级古老的书,上面有详细的推导计算!

网友:
先看看是什么spec。主要是延时,Cload,功耗,和电源等。要考虑时延优化(根据intrinsic extrinsic寄生参数平衡选择电流W/L,Cload大的话可以适当选取大的W/L)。功耗,噪声margin,switching threshold,等等考虑不考虑看情况了。感觉Jan Rabaey讲的最细。
当然如果是个速度不太高,Cload不太大的设计的话,一般的经验再仿真一下也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驱动太大的Cload,就需要级联,比如clock等。最佳级数和每级的最佳fanout都有优化值。

网友:
数字集成电路那本书上讲了很详细的。

网友:
用HSPICE优化一下?它内含优化工具的

网友:
用hspice的内部优化功能试试

网友:
用hspice内部工具优化看

网友(2009-03-30):
用HSPICE仿一下!
不过先算再仿比较好!

网友:
要根据具体要求, 然后通过仿真软件进行模拟.

网友:
具体的计算难啊

要仔细的计算!

网友:
偶当年有个课程设计就是这个,不过没楼主的复杂啊。呵呵。。。

网友:
刚刚研究过,W/L很重要

网友(2009-05-08):
一般取PMOS的宽长比是NMOS的二倍,输入电压等于输出电压时,对应的输入电压为转化电压

网友:
我也看看,介绍一本基础书

网友:
可以通过改变管子的宽长比来设计转换电压,具体拿Hspice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用软件中的STAND CELL 进行仿真,然后逐步修改。 hspice, tspice.

网友:
模拟八边形法则

模拟八边形法则是什么啊?

网友(2009-09-10):
这要综合反相器的前级输入信号和后级输出信号来确定。

网友:
前级是什么样的输入,频率,延迟,功率,后级需要什么样的输出,同样的指标。

网友:
真的是太感谢了

网友:
首先要确定用在什么方面,比如逻辑转换, Driver, sense amp, Bushold的Feedback inverter 等。
然后才根据需求来设计。

网友(2010-09-07):
施主,还是交学费吧

网友:
速度,驱动,面积,翻转点, 这些因素决定的, 但是要看哪个因素的优先级别高
不同的要求就是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2011-10-10):
版主又答案了嘛?共享下呗

网友(2012-04-18):
要看你需要的翻转点是多少电压值。PMOS和NMOS宽长比不一样的话,两者的推拉电流时不一样的,这个推拉电流会影响电压实际翻转点...具体看你的实际应用情况啦

网友(2015-07-06):
我设计的反相器是在输入端加上VDD/2,改变管子的W/L,直到输出端的翻转电压Vout=VDD-Vin,,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求大神指点一下小菜鸟

网友(2015-10-13):
参考数字大规模集成电路那本书。

网友:
一般情況, pmos 與 nmos 的大小比例約為 2.0 ~ 2.8 之間

网友(2020-06-11):
看似简单的东西, 里面越是有很多细节 需要掌握,而恰恰这些,没有人给你明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