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射频电路工作模式

楼主(2008-03-20):
正在设计一个射频电路,需要实现工作和睡眠(低功耗)两种状态,请问业界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标准和参数? 通常是如何实现这两种状态及其相互转换呢?

网友(2008-10-12):
bu dong zhe ge. qing gao shou jie da

网友:
两种方式:
1、射频部分有使能(en)端,控制射频部分是否正常工作
2、用电源控制:(电源使能),低功耗时,关断电源,正常工作时打开电源(要求电源的切换时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