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比较器

楼主(2008-03-20):
图中的比较器,文中说
I_21 I_35引入了小的正反馈,若反馈量大于1B21/B33<1,B35/B20<1)则会变成一个迟滞比较器;反之,若反馈量小于1则变成一个钳位比较器,请问这怎么理解?

楼主:
这里的B,我理解为宽长比

网友(2008-05-20):
B好像是宽长比与一个参数的乘积,对于0.35工艺下这个参数nmos为200E-6,pmos为70

网友(2009-11-27):
allen书上有讲

网友:
这个比较直观的看法是:

反馈量大于一的时候,反馈晶体管工作在线性区,开关幅度很大,所以是迟滞的。在另外一个极其相似的帖子上我已经解释过了。

反馈量小于一的时候,反馈晶体管工作在饱和区,有足够的输入阻抗,当然就有钳位的作用了。

还有更好地解释吗?不妨听听。

网友:
阿道夫的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看不清楚的话,参考一下另外一个帖子:
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 ... p;extra=&page=1

网友(2016-10-17):
楼上讲解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