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计数器应该怎么实现?

楼主(2008-03-20):
输入为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统计 a[7]~a[0] 八位中总共有几位是 “1”。而且要求组后能够综合。

听说这种句子:
reg a,
...
a++;

是不能综合的,是么?

网友:
wire [4:0]b;

assign b=a[7]+a[6]...+a[0];

楼主:
楼上的那种方法不行,我刚刚试过了

网友:
FT
你怎么试的?

楼主:
我是新手,不好意思

reg [3:0] mux_sel;
mux_sel = a[0] + a[1] + ... a[7]

网友:
module MuxSel(mux_sel);
output [3:0]mux_sel;

wire [3:0]mux_sel,a;
assign a=4'h7;//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
assign mux_sel=....

endmodule

楼主:
多谢多谢!!

如果用上诉的 a[1]+.....+a[7], 会不会生成7个加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