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mory 空间和 I/O 空间

楼主(2008-03-21):
无论是cpu还是pci 总线都把它们所能访问的空间分成Memory空间和I/O空间两种。 可是我觉得无论是访问哪种空间都是要用到相同的地址线再加上一些控制信号。虽然在访问不同空间的时候控制信号线及其的状态可能不同,但是读写时序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为什么还要把可访问的空间分成两种呢?这两种地址空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网友:
不错,尽量详细点

网友(2008-05-11):
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不过 IO-MAPPED 的方式也是比较后来才出现的,只是物理上决定了不同。 另外就是在使用上,分离的空间需要用不同的指令访问。

网友:
Io空间不固定,memory模式比较固定

网友:
这两个空间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
1、性能要求不一样;
2、读写特性不一样;
3、存储特性也不一样。

网友(2008-07-07):
本质上一样,都是通过具体的地址得到访问和读取.

网友A:
Memory空间是可以预先读取的,prefetch, Memory只能是读写操作才会改变!
I/O空间不能预先读取,I/O空间的值是相互依赖的,某个操作可能会影响I/O空间的值,
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2008-08-06):
引用 网友A:
Memory空间是可以预先读取的,prefetch, Memory只能是读写操作才会改变!
I/O空间不能预先读取,I/O空间的值是相互依赖的,某个操作可能会影响I/O空间的值,
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

某些CPU可以通过设置TLB的选项来设置是否Cache,预取的。

网友(2010-07-08):
都能使用就成!谢谢楼主!

网友(2015-01-09):
感觉还是没有回答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