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mory 空间和 I/O 空间

楼主(2008-03-21):
无论是cpu还是pci 总线都把它们所能访问的空间分成Memory空间和I/O空间两种。可是我觉得无论是访问哪种空间都是要用到相同的地址线再加上一些控制信号。虽然在访问不同空间的时候控制信号线及其的状态可能不同,但是读写时序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为什么还要把可访问的空间分成两种呢?这两种地址空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网友:
有区别的,Memory空间访问一般支持Prefetchable、Write Buffer,Cacheable等特性,加快批量数据访问速度,IO空间一般不支持上述特性。

网友(2008-07-30):
搭车学习了,我对这两个空间也是不太明白

网友(2008-12-03):
我也一直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