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树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21):
现在所作的设计有两个时钟,其中一个时钟是在芯片外部对另一个倍频得到的,这两个时钟现在都是顶层的输入端口,我想做CTS的时候Astro应该会把这两个时钟当成异步时钟来对待,但实际上他们是同步的,所以请教一下怎样才能让软件把他们当成同步时钟来处理。谢谢啦!!

楼主:
难道没人可以帮我解答吗

网友:
我的看法

我是用magma的,也是初学,不知跟astro区别大不大。你说的想让它们同步,指的是每隔一个低频clk的周期,这两个时钟的上升沿就刚好在同一时刻吧?在magma中,我只需要定义这两个时钟都在0时刻是上升沿,就能保证这一点了。希望对你有点帮助,呵呵。

网友(2008-04-26):
将两个时钟group一下就好了

网友:
定义个generated clock 在clock port 上我想应该可以吧。

网友(2008-10-24):
定义两个时钟都在同一时刻上升沿,只要不把这两个时钟定义为false path或者asynchous clock, 工具就默认两者同步。

网友:
过来学习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