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cfb中可以批量导入gds数据吗

楼主(2008-03-21):
在File ->Import ->steam 中好像只能一个一个地导入gds版图数据。
可以将一个文件夹下的若干gds文件一次性批量导入

网友(2009-02-25):
可以批量导入的,如果批量导入,top cell  name为空就可以了。
如果还需要cdsinfo.tag  techfile.cds等文件的话,将这些文件加入到启动icfb的目录下面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4-04-19):
不知仁兄有没有实现gds的批量导入,可否教下小弟,最近碰到了个麻烦的lib,需要把stdcell逐个导入~
先行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