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全差分运放CMFB

楼主(2008-03-22):
文献中很多直接引用结论:CMFB的低频增益应足够大,与差模增益可比;CMFB单位增益带宽最好大于差模单位增益带宽。

请问这是怎么得来的结论,具体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献中很多直接引用结论:CMFB的低频增益应足够大,与差模增益可比;CMFB单位增益带宽最好大于差模单位增益带宽。

请问这是怎么得来的结论,具体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差模在共模的偏置下工作,所以共模的性能要比差模好,才能更好的为差模服务啊。

否则,性能会受到差模的制约。

是不是这样可以更好的提高CMRR啊。

我不是干全差分运放的,只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同意2楼观点
但是一般CMFB loop比差模loop更复杂,极点更多
很难保证共模GBW能大于等于差模GBW
只要能做到大概相当的量级就可以了

网友:
2楼说得不错!

网友A:
my opinion is the cmfb must faster than differential gain stage, or the opamp will not sett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y opinion is the cmfb must faster than differential gain stage, or the opamp will not settle.

但是在电路中会有什么样的因素使得共模会有较大的扰动呢?(offset除外)如果说共模20db,差模110db不够用,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在电路中会有什么样的因素使得共模会有较大的扰动呢?(offset除外)如果说共模20db,差模110db不够用,这是为什么?

比如说SC 电路里面的charge injection 很多是common mode, 而且是大信号的
如果是continous-time 电路, cmfb 的要求就要低了许多

网友:
总感觉共模带宽要比差模大好像是应该的
实际上好像也不一定

网友:
实际上 cmfb也是利用环路负反馈的原理,增益不够的话,当然不行了

网友(2008-05-09):
弱问一下:cmfb的增益和带宽应该要怎么仿啊?

网友(2008-11-10):
如果能做到,当然共模反馈好一点要好

网友:
不一定要求的
即使cmfb没有settling完全,体现的误差是在共模点上,只要共模点不是偏差太大,问题就不大。

网友:
确实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0-04-27):
受益匪浅啊

网友:
嗯,这个说的比较实在。。。。

网友:
fully differential 得輸出 要求 loop gain
須在 hspice下 .option 否則輸出會抵消掉

不知道有人記得是那個 option ?

网友(2010-08-23):
CMFB一直不是很懂啊~

网友(2011-06-17):
l理论上要做的比差模快,但其实很多地方不需要做那么大,够用就行,有时候很难做到比差模快

网友(2013-11-19):
共模反馈的带宽要大于等于差模是因为:当输入共模电平增大或减小时,检测到的共模电平也相应增大或减小,增大或减小的量必须立刻反馈到被控制的电流源上,这样才能起到立刻调节的作用。达到速度上的匹配(带宽决越大响应越快)

网友:
On system-level, you should first make clear how your input-signal looks like. What is ur signal-modulation type? How much common-mode variation will happen?
On circuit-level, make clear how much SNR your amplifier needs to provide? How much common-mode to diff-mode conversion is tolerant?

after these considerations, you can define your CMRR and CMFB BW clearly.

BR, lightgo

网友(2023-07-14):
我觉得CMFB的GBW需要要大于Common Mode的G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