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SPICE的问题

楼主(2008-03-22):
请问下 各位 我现在的HSPICE03或者05 要把系统时间设置到2013年才可以使用 重装也不行 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了 不用改系统时间的话

网友:
建议将系统格掉重新安装Windows试一下,我曾经安装过HPSICE200503 for Windows,没有碰到你所说的问题。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我同学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就算是重装同样不得行

网友(2010-06-03):
安装的时候没有出现你说的问题,卸载后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