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算放大器中,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是如何区分的?

楼主(2008-03-23):
各位高手,想必大家知道一般的运放就指的是差模放大器,即:它只对差模信号放大,而对共模信号不响应。差模信号是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差v1-v2不为零,共模信号就是(v1=v2)/2.然我,在实际的计算中(或在理想情况下),总认为两个输入端虚短路,即v1=v1.那么差模信号v1-v2=0,在下不晓得运放怎么能够响应呢。说了这么多,我的问题是: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是如何接入运放的?急急急急急急,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差模是v1,v2大小一样,极性相反,共模就是v1,v2大小极性一样.
差模输入时v=v2-v1,共模时v=(v1+v2)/2.
是不是.

网友:
理想情况才虚短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我知道答案了!分享一下!

差分放大器只对差模信号起放大作用,对共模信号不起作用。这其实有些笼统。
其实差分放大器的输出是:
Vout=AcmVcm+AdmVdm.
其中,Acm为共模放大倍数,Vcm为共模信号,Adm为差模放大倍数,Vdm为差模信号。
而Acm<<1,而Adm>>1.所以表现出来的就是只对差模信号放大,而对共模信号不起作用。
差分放大器还有一个性能参数就是:共模抑制比,就是指差分放大器对共模信号的抑制程度。
而Vdm=Vin1-Vin2,Vcm=(Vin1-Vin2)/2 这两个信号并非物理存在的,而是为了说明差分放大器的特性而数学假定的
另外在我们考虑理想差分放大器时,总认为两个输入端口虚短路,(其实它们并非短接。只是它的内部电路很复杂,我们无从说明。) 这也只是为了数学推导时候的方便。

网友:
从数学上说,v1-v2并不是0,而是无穷小。
例如当运放的增益为80dB,输出为1V时,v1-v2才0.1mV(假设无失调,且共模增益为0),如果增益为100dB,则v1-v2才0.01mV,如果你要分析信号幅度在1V左右,运放输入端这么微小的差别可以忽略,所以v1约等于v2。但如果就是分析v1-v2的值,无论多小也不能忽略了。

网友:
楼主好有精神啊~~~

网友:
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是分析差动放大电路时定义的两个概念,当运放两端接入任模信号时,整个输出可以看成是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共同作用的结果。

楼主:
没错!你说的一点没错!

差分放大器就是对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的共同结果。只是对于两种信号响应程度不同罢了。

网友(2008-06-01):
我的理解是,差分输入端可以接任意两个信号,但是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可以把它等效为一个共模输入与一个差模输入的和。其实,放大器所放大的就是两个信号的差。

网友:
各位大侠都很强啊 ,学习。。。。。。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运放接任何输入信号都在输入端写为差模:V1-V2,共模:(V1+V2)/2
两个信号要分开讨论,但是一般都可以忽略共模信号输入,因为输出一般取差模,
Acm-dm信号可以看做对输出AdmVin的影响
输入看作虚短路是在理想情况下op amp的增益看作无穷大。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按我的理解,比如运放正输入端接u1,负输入端接u2,,且u1>u2>0,那么u2就可以看作是共模信号,而u1-u2则是差模信号。

网友:
楼主说的正确。但是共模信号是需要抑制的。所以,分析电路的时候认为共模信号放大倍数为零。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理解的,可在实际的应用中要复杂的多了!!我看到共模的就害怕!!

网友:
好贴

这样的帖子要多一些呀,受益良多

网友(2008-07-01):
V1=V2,是有条件的,只有在运放的增益为无穷大,输入阻抗为无穷大的情况下,才有V1=V2,且流入正反两向的电流为0,这时,如果输入信号存在微小的差别,输出就会饱和。所以我们利用这个特性,设计反馈以实现可控的输出增益和输出信号。
共模信号需要抑制。共模和差模在差分线传输时需要抑制,在查分运放中也需要抑制。另外共模并不是为了计算方便而引入的,它是实际存在的,这在差动信号传输时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2008-08-18):
提供运放的直流电压

提供运放的直流电压就是共模信号

网友:
讲得很详细,很好!

网友:
呵呵,楼主可以啊!

谢谢各位关注,我知道答案了!分享一下!                                                                                                    差分放大器只对差模信号起放大作用,对共模信号不起作用。这其实有些笼统。
其实差分放大器的输出是:
Vout=AcmVcm+AdmVdm.
其中,Acm为共模放大倍数,Vcm为共模信号,Adm为差模放大倍数,Vdm为差模信号。
而Acm<<1,而Adm>>1.所以表现出来的就是只对差模信号放大,而对共模信号不起作用。
差分放大器还有一个性能参数就是:共模抑制比,就是指差分放大器对共模信号的抑制程度。
而Vdm=Vin1-Vin2,Vcm=(Vin1-Vin2)/2 这两个信号并非物理存在的,而是为了说明差分放大器的特性而数学假定的
另外在我们考虑理想差分放大器时,总认为两个输入端口虚短路,(其实它们并非短接。只是它的内部电路很复杂,我们无从说明。) 这也只是为了数学推导时候的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分放大器只对差模信号起放大作用,对共模信号不起作用。这其实有些笼统。
其实差分放大器的输出是:
Vout=AcmVcm+AdmVdm.
其中,Acm为共模放大倍数,Vcm为共模信号,Adm为差模放大倍数,Vdm为差模信号。
而Acm ...

学习了

网友(2010-09-29):
单独一个差分放大电路还是比较好理解的,但是加上一个所谓的右腿驱动,提高共模抑制就有点模糊了,共模信号有没有什么物理意义的?

网友(2012-11-27):
有没有人能够解释一下为什么共模信号是(v1+v2)/2啊?差模信号(v2-v1)比较好理解,就是两个信号的差值,可是为什么共模信号不是v1和v2之中较小的那个值呢???

网友:
正确的说是在负反馈的时候才能引用虚短~~~~

网友(2013-02-13):
只是一种理解方法而已

网友:
楼主精神!
其实我很少去这样分析,通常情况下是通过仿真来搞定。呵呵!

网友:
我觉得差模信号是叠加在共模信号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