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最多能跑多少M时钟由什么决定?

楼主(2008-03-23):
如题
每个FPGA能跑的时钟频率有限
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谢谢!!

网友:
是由FPGA公司提供的手册决定的  呵呵

网友:
It depends on your design,

网友:
有多种因素,包括片子本身,你的设计编码?关键是你的设计形式

网友:
在modelsim里面可以得到一定的信息。

网友A:
第一由FPGA的工艺决定。比较高档的FPGA对于相同的设计能跑更高频率。
第二由设计本身决定,对于同一个FPGA,采用不同的设计方法,可能频率也不一样,一种是资源跟速度的关系:这个频率有时候跟资源是矛盾的,有时候为了增加速度采用大量的时序设计,还有就是速度跟组合电路的关系,若逻辑比较大比较深的话,组合电路延时增加,可能这一块成为整个设计的瓶颈。

网友(2008-05-03):
两个rigisters之间的组合逻辑的最大时延.

网友B:
理想的最高频率是由器件内部触发器的建立保持时间决定的,实际的最高频率是由你的设计决定的,基本上取决于两级触发器之间的电路延迟

网友:
由你的设计决定

网友:
FPGAxXXXX型号和你的设计中寄存器间的最大延迟时间有关,可以去看看时序分析相关的资料。

网友:
这个应该跟你的设计有关系

网友(2008-07-14):
资源跟速度的关系

网友(2008-11-28):
第一由FPGA的工艺决定。比较高档的FPGA对于相同的设计能跑更高频率。
第二由设计本身决定,对于同一个FPGA,采用不同的设计方法,可能频率也不一样,一种是资源跟速度的关系:这个频率有时候跟资源是矛盾的,有时候为了增加速度采用大量的时序设计,还有就是速度跟组合电路的关系,若逻辑比较大比较深的话,组合电路延时增加,可能这一块成为整个设计的瓶颈。

回答比较全面

网友:
最大时钟当然是取决于这种FPGA的工艺还有你选择的型号了(45nm一般比90nm快,问题价钱也摆着。。)
实际设计的时钟取决于你设计的优略(比如说流水、乒乓),全局时钟的应用,约束、外部的总线(LVDS阿,多电压什么的),很笼统的。。

网友:
需要分段讨论:
  Design 速度 ,FPGA 器件的速度.

网友:
最长路径时延决定

网友(2009-01-02):
高频时,时钟会严重失真,包括延时等综合考虑,制造工艺影响也很大

网友:
感觉应该这么问比较合适:给定一个FPGA,怎样才能使它运行到尽量高的时钟频率。这跟扇出多少,两级触发器间组合逻辑的多少,pipeline的设计,P&R,资源利用率,等都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自己的设计决定的

网友:
我觉得LZ应该问的具体些,比如cyclone II器件最快可以跑到多少M比较有意义些

网友:
实际上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多方面因素,但是,fmax确实是个重要的指标。

网友:
看设计

想要跑到手册上的高速度>150M, 基本上每个时钟不做太多运算就行了
同时走线延迟最好也限制一下。因为一般的FPGA对角线延迟10几个纳秒哪

网友C:
由工艺和关键路径决定。当然软件综合以及布局布线也是有影响的。同时也不要忘记PVT。

网友:
由最长的延时决定

网友:
6楼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由FPGA的工艺决定。比较高档的FPGA对于相同的设计能跑更高频率。
第二由设计本身决定,对于同一个FPGA,采用不同的设计方法,可能频率也不一样,一种是资源跟速度的关系:这个频率有时候跟资源是矛盾的,有时候 ...

看得出来 干过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工艺和关键路径决定。当然软件综合以及布局布线也是有影响的。同时也不要忘记PVT。

说的太玄乎, 楼主不要这种答案 没说你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想的最高频率是由器件内部触发器的建立保持时间决定的,实际的最高频率是由你的设计决定的,基本上取决于两级触发器之间的电路延迟

似乎是 有点 纸上谈兵的学院派
观点狭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想的最高频率是由器件内部触发器的建立保持时间决定的,实际的最高频率是由你的设计决定的,基本上取决于两级触发器之间的电路延迟

学院派 观点狭隘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你的设计影响时钟吧,如果电路没有处理好,建立转换时间没有控制好,是可能达不到本身FPGA的运行时钟的,设计不达标

网友(2012-09-03):
学习啦~~~正好想了解下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
Clock Tree Performance, DFF Minimum Pulse Width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才是根本

网友(2012-12-02):
如果FPGA芯片已选好,最高工作频率主要是有你的设计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