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S方式mount主机的问题

楼主(2008-03-23):
本人是个刚接触嵌入式不久的菜鸟,NFS方式mount主机时总是不成功,已经困扰我一个多星期了,请高手帮忙指点下,谢谢!!

Copy linux kernel from 0x00030000 to 0x30008000, size = 0x00100000 ... done
zImage magic = 0x016f2818
Setup linux parameters at 0x30000100
linux command line is: "console=ttyS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253.1:/arms"MACH_TYPE = 193
NOW, Booting Linux......
Uncompressing Linux.......................................................... d.Linux version 2.4.18-rmk7-pxa1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2.95.38CPU: ARM/CIRRUS Arm920Tsid(wb) revision 0
Machine: Samsung-SMDK2410
On node 0 totalpages: 16384
zone(0): 16384 pages.
zone(1): 0 pages.
zone(2): 0 pages.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253.1:/armsys2fDEBUG: timer count 15626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99.94 BogoMIPS
Memory: 64MB = 64MB total
Memory: 62528KB available (1428K code, 438K data, 72K init)
Dentry-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3, 32768 bytes)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Buffer-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Pag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POSIX conformance testing by UNIFIX
Linux NET4.0 for Linux 2.4
Based upon Swansea University Computer Society NET3.039
Initializing RT netlink socket
CPU clock = 200.000 Mhz, HCLK = 100.000 Mhz, PCLK = 50.000 Mhz
Initializing S3C2410 buffer pool for DMA workaround
check your kernel config.
USB Function Character Driver Interface - 0.5, (C) 2001, Extenex Corp.
usbctl: Opened for usb-char
usbctl: Started for usb-char
Starting kswapd
devfs: v1.10 (20020120) Richard Gooch (rgooch@atnf.csiro.au)
devfs: boot_options: 0x1
ttyS%d0 at I/O 0x50000000 (irq = 52) is a S3C2410
ttyS%d1 at I/O 0x50004000 (irq = 55) is a S3C2410
ttyS%d2 at I/O 0x50008000 (irq = 58) is a S3C2410
test lcd backlight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40x30
Installed S3C2410 frame buffer for TFT 320x240 LCD.
pty: 256 Unix98 ptys configured
leds initialized
s3c2410-ts initialized
S3C2410 Real Time Clock Driver v0.1
block: 128 slots per queue, batch=32
eth0: cs8900 rev K(3.3 Volts) found at 0xd0000300
cs89x0 media RJ-45, IRQ 37
SCSI subsystem driver Revision: 1.00
request_module[scsi_hostadapter]: Root fs not mounted
UDA1341 audio driver initialized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NAND 64MiB 3,3V)
NAND_ECC_NONE selected by board driver. This is not recommended !!
Creating 3 MTD partitions on "NAND 64MiB 3,3V":
0x00000000-0x00030000 : "boot"
0x00030000-0x00200000 : "kernel"
0x00200000-0x04000000 : "rootfs"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devfs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hub
usb-ohci.c: USB OHCI at membase 0xe9000000, IRQ 26
usb.c: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hub.c: USB hub found
hub.c: 2 ports detected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_mouse
usbmouse.c: v1.6:USB HID Boot Protocol mouse driver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keyboard
usbkbd.c: :USB HID Boot Protocol keyboard driver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lp
printer.c: v0.8:USB Printer Device Class driver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NET4: Linux TCP/IP 1.0 for NET4.0
IP Protocols: ICMP, UDP, TCP
IP: routing cache hash table of 512 buckets, 4K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4096 bind 4096)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253.8, mask=255.255.255.0, gw=192.168.253.1,
     host=armsys, domain=, nis-domain=hzlitai.com,
     bootserver=192.168.253.1, rootserver=192.168.253.1, rootpath=
NET4: Unix domain sockets 1.0/SMP for Linux NET4.0.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5 (c) 1998-1999 Rebel.com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3/2 on 192.168.253.1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5/1 on 192.168.253.1
Root-NFS: Server returned error -13 while mounting /armsys2410/root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request_module[block-major-2]: Root fs not mounted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fs" or 02:0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Kernel panic: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02:00

  这个error -13 不大明白,整个过程都是按照PDF文档上一步步下来的,而且重复弄了好几次还是一样的结果。
请求高手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提示两点,不一定对阿。1、pc的ip和启动信息里面的一致?2、板子和pc用交叉网线连接了?

网友:
能够获取IP证明网络是通的,检查主机NFS是不是开了,NFS目录对不对,权限对不对

楼主:
多谢两位  问题解决了 还是目录问题

网友(2009-12-27):
你后面是如何解决的呢 可不可以指教一二

网友:
62528KB available (1428K code, 438K data, 72K init)
Dentry-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62528KB available (1428K code, 438K data, 72K init)
Dentry-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62528KB available (1428K code, 438K data, 72K init)
Dentry-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