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压电路的问题,急

楼主(2008-03-23):
如果用PTAT产生了一个基准电压信号Vref=1.24V,那么,怎样通过这个Vref来产生精确的
基准电压为1.2V与0.9V的信号呢?
另外,对于Vref也是随着工艺而变化的,比如,不同的工艺角下,Vref 的值会略有不同,大概会有几十mV的变化,
那么,如何保证产生的1.2V与0.9V的基准电压在不同工艺角下(tt ss  ff)保持为常数而不发生变化呢?
个人认为这比较难实现,请问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
期待大牛回答,在此先谢过。

网友A:
1, 电阻分压

2,1设计时考虑到工艺角问题

      2做校正电路,流片之后校正

网友:
加一级buffer 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
要做到完全没有偏差是不可能的,普通的应用5%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
工艺角引起的误差只是一部分,其他的还有多项由版图上的失配引起的偏差,这部分偏差甚至高于工艺角的偏差。通常这种偏差要通过计算得到或者可以使用Cadence提供的蒙特卡罗分析仿真得到。

网友:
Curvature-compensated CMOS bandgap reference with 1.8-V operation.pdf (367.02 KB , 下载次数: 87 ) 看看这篇论文吧

网友:
for different voltage , u can use resistors .
for accuracy, u can use fuse trim.

网友(2021-05-13):
引用 网友A:
1, 电阻分压

2,1设计时考虑到工艺角问题

请问,如果是直接在VREF上加分压电阻,那VREF上不就是有一定的电流产生(至少几十nA吧),请问这样做是合理的吗?而且,这个VREF上的电流,也反映不到电源电压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