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来谈谈peak detector的设计呢?

楼主(2008-03-23):
有没有人来谈谈peak detector的设计呢?

网友(2008-07-08):
最近也在这方面遇到了问题,关于包络检波器的充电电容和泄放电流源的大小问题,现在因为泄放电流源的电流较小(<100nA),不知道在CMOS中怎么实现会比较稳定

网友:
简单的峰值检测可以通过比较器实现,复杂一点的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电路控制实现

网友:
不太明白,经典的电路是二极管后加电容器的啊

网友:
取决于检测信号的频率

网友(2011-09-29):
不太明白

网友(2012-05-10):
顶上去,最近也在看peak-detector的电路,看了IEEE上Robert  G.Meyer写的paper,但还看的不是太明白,希望有更多人一起讨论。

网友(2012-08-03):
频率很低的信号怎么处理啊,例如5K的,保持不住,可以加数字开关复位控制吗

网友(2018-01-30):
peak detector电路的工作原理又忘了

网友:
频率很低的信号怎么处理啊,例如5K的,保持不住,可以加数字开关复位控制吗
引用 网友A:

    diode + cap .
但是只有5k 可能 diode leakage 跟电容 leakage 会是问题

对了 schottky diode 会使用 peak detect 跟一般diode 比有何优缺?

网友:
峰值检测可以通过比较器实现

网友:
Robert  G.Meyer写的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