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仿真过耗尽型MOS管的吗?

楼主(2008-03-24):
最近在做一个电路,要用到耗尽型的MOS,现在的SPICE MODEL好象都是增强型的,不知道怎么仿真。也不知道怎么修改MODEL。大家有仿过耗尽型的MOS么?

楼主:
估计大家都用增强型的了
真不知道这耗尽型的怎么仿呢

网友:
我们倒是用到了,不过模型是代工厂给的
csmc0.6工艺就有,n型的,里面只有一个corner的model,和普通nmos的主要区别是vth0是负的,但最终的管子特性还要和代工厂协商,调调注入浓度
HHNEC1um的耗尽model规定了尺寸,好像是W/L=2um/10um,还有tt,ss,ff的corner,还没流出去,不知道效果怎样!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想自己写model,周一上班,仔细研究下再回答你吧!

网友(2009-07-17):
继续ding起来啊

网友:
如果是n管,把阈值改成负的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工艺不提供你仿了也没意思,如果工艺提供了,应该用工艺模型就可以直接仿了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电路,要用到耗尽型的MOS,现在的SPICE MODEL好象都是增强型的,不知道怎么仿真。也不知道怎么修改MODEL。大家有仿过耗尽型的MOS么?

网友(2010-05-07):
最近要用耗尽管做电路,有谁知道哪里有相关的资料不

网友:
很多工艺里都有耗尽管,CSMC,TSMC,SMIC,看你用耗尽管做啥电路了,对耗尽管的阈值要求高不高,比如用它做基准就必须好好测测了,我用过上华的0.6耗尽管做过基准温漂的厉害。

网友(2012-09-13):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CSMC的耗尽管做基准,
    仿真的效果还不错,包括3V-5V的电源调整,全工艺角仿真达到60ppm,不知道LS电路结构是一样的吗?还是仿真效果可以,工艺厂商的原因导致流片效果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我用CSMC做了一次E/D NMOS基准结构,仿真效果很好,实际测试结果很一般,这种结构的温度特性,用仿真结果不准,主要是温度模型建的不好。如果有人也用这个结构做过,我们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说CSMC模型不够精准?

网友:
请问反相提图,照片上耗尽型管与增强型管有何区别?

网友:
阈值本身没有太大意义,通常加工厂都有能力按用户要求调整,耗尽管与增强管的关键区别就是阈值电压,N管改成负阈值就可以了

网友(2020-12-10):
增强行的管子和耗尽型、本征型的管子电流公式一样吗?只是有Vth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