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运放的问题(急问)

楼主(2008-03-24):
采用的是经典的两级运放,用mos电容做miller补偿和一个源跟随做缓冲,但Hspice仿真结果,相角裕度非常小,如何调整参数才能是起为60度????谢啦!

网友:
把二级输入管的 w/l比增大,再加上miller电阻,把那个零点移到左平面试试

网友:
增大第二极点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我这就去试试!

楼主:
再请教一下,如果用电阻,那阻值怎样算??有具体公式吗??如果想用mos做电阻,那w/l与阻值又该怎样转换呢??  非常感谢

网友:
拉扎维的第十章中有一个补偿电阻的零点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