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安装的怪问题

楼主(2008-03-24):
安装了2009.03的版本,可以使用,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仿真或看波形时必须手动设置license的位置!提示的信息是“error in saving configuration settting..."
我已经在环境变量里设置好了变量,就是那个LM_LICENSE_FILE并且指向了license.dat,但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真是烦人

楼主:
已经搞定,主要是我以前安装过2001版的,里面的注册表需要修改一下
也就是要把注册表里的flexlm修改一下,把license的位置改成正确的路径

楼主:
试用了一下,感觉不如2001.4的经典版本
拿我以前很大的一个网表仿真时,仿真可以通过,但不输出TR0文件(我作的是瞬态仿真),所以波形看不到
而相同的网表,用以前的2001.4的版本可以看到波形
我想可能是由于收敛性不好吧
安装来安装去的,最后还是回到以前的
实在是瞎折腾啊

网友:
输错字了吧?还能有2009.03版?是不是2007.03版?
我用2007.03版时,遇到过一个model文件无法仿真下去,软件报错,但用以前的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抱歉,是笔误,呵呵
和LS一样啊,所以我现在还是用以前的版本

网友:
try to check the licence file

网友(2008-11-08):
w我用2007。03

网友(2011-04-25):
注册表里的flexlm找不到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