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 Varactor

楼主(2008-03-24):
MOS Varactor分为两种,反型模式(Inversion-Mode)和积累模式(Accumulation-Mode),其中Inversion-Mode是由一般的MOS管通过一定的接法来实现,而Accumulation-Mode则是应该将做在N阱里的PMOS的源漏的P+注入换成N+注入,这在论文“On the use of mos varactor in RF VCO's”中提到过,文中也提到过工艺厂不提供Accumulation-mode varactor的model,需要自己流片测试。问题有三:

1): 目前工艺中的库中有没有accumulation-mode varactor的model?
2):在smic RF CMOS 0.18的库中,有MOSCAP这样的model,它是采用Inversion-mode还是accumulation-mode,还是其他模式,如何在库文件中判断?
3):设计LC_VCO时,应该采用smic RF CMOS 0.18中的MOSCAP作为varactor还是用一般的MOS通过形成Inversion-mode的接法来实现反型的varactor?

多谢指导。

网友A:
我对楼主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1。一般用的MOS varactor都是积累型的吧,因为反型的MOS varacor的容值变化太陡,灵敏度太高,做出来的Kv太大
2。MOSCAP你要去看看版图,主要就是看有源区是N还是P。如果是NMOSCAP,而有源区是P,则为反型;否则,为积累型。我以前也看过版图(TSMC.18RFCMOS),不太记得了,好像是积累型的
3。一般设计LC VCO的时候,库里面有现成的varactor这一个category,我想应该很少有人直接用MOSCAP来做的吧?

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正确的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楼主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1。一般用的MOS varactor都是积累型的吧,因为反型的MOS varacor的容值变化太陡,灵敏度太高,做出来的Kv太大
2。MOSCAP你要去看看版图,主要就是看有源区是N还是P。如果是NMOSCAP, ...

恩,你好,我用的smic RFCMOS 0.18um 库中没有varactor这个category,只有MOSCAP这个。如果不采用一般的MOS管作为inversion-mode的可变电容,就只能用这个moscap了。发现把pmos接成inversion-mode形式,它的电容随电压变化很小,所以就准备采用moscap作为可变电容来做。
我用的这个库不是pdk,所以看不到moscap的版图,所以还是不能分辨是积累型的还是反型的,应该可以从相应的网表文件中可以看出来,就是看的不怎么懂。

网友A:
不会吧,smicrfcmos.18这个工艺我以前专门做过工艺验证的,我记得有varactor这一类器件,其中PN 结变容管和MOS变容管都在里面的
原则上来说肯定是可以用MOSCAP作变容管的,但如果有工艺把varactor分出来单独一类,肯定有它的道理。其他的就不能帮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smicrfcmos.18这个工艺我以前专门做过工艺验证的,我记得有varactor这一类器件,其中PN 结变容管和MOS变容管都在里面的
原则上来说肯定是可以用MOSCAP作变容管的,但如果有工艺把varactor分出来单独一类,肯 ...

恩,我用的是smicrfcomos0.18 for ADS的这个,里面确实没有varactor的symbol,现在在用moscap作变容管,多谢你的讨论。

网友:
SMIC 0.18RF 是有varactor的,而且都是accumulation 类型的

网友(2008-04-27):
Smic.18库中有Varactor

网友(2010-07-09):
有的工艺厂没有积累型的MOS变容管,如果我用PMOS管的模型,让它工作在积累区,可以吗?(PMOS工作在积累区后,它的串联电阻是要大些吧?)

网友(2013-04-19):
有的,但是忘记了

网友(2015-02-09):
AC 扫描看不到电流啊

网友(2017-11-26):
smic18mmrf中是有varactor model的

网友(2020-11-01):
Have you ever heard about digital tunable capacitor (DTC)?

网友:
If you hav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in design between Varactor and DTC?

网友:
Hope you can answer my question

网友B(2022-01-21):
请问varactor和MOS CAP的区别是什么,哪个更好?

网友(2022-07-14):
引用 网友B:
请问varactor和MOS CAP的区别是什么,哪个更好?

清楚了吗

网友(2023-03-01):
目前看到的SOI工艺(多个主流厂家)的varactor均为Accumulation-Mode的MOSFET类型的。从版图上看均为你说的"在N阱里的PMOS的源漏的P+注入换成N+注入"这种,如果用作简单滤波,NMOS管也可以(反型模式);NMOS用作电容频率响应与积累模式MOS电容器基本无差,仿真看起来略好;如果用PMOS用作电容就比较差了。从版图上看,厂家提供的MOScap是专用的,既不是NMOS,也不是PMOS。低电压下MOS电容器容值变小很多,如果电压一直在变化,可能需要注意使用方法。

网友(2024-06-11):
引用 网友A:
我对楼主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1。一般用的MOS varactor都是积累型的吧,因为反型的MOS varacor的容值变化 ...

moscap和varactor在版图上有什么差别?怎么分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