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器

楼主(2008-03-24):
最近设计一款有源滤波器,设计截止频率是800K,怎么发现信号高于6M就不衰减,反而增大了,这种情况不知有没有人碰到?

仿真是没问题,运放压摆率120V/uS,增益积130M
电容是STD贴片的
电阻也是

网友:
是不是6M的时候应该要考虑信号完整性了……

楼主:
看了一个日本人的报告,滤波器设计中的电容应采用高性能电容,如CBB或云母电容。将电容换成同值CBB(误差比原来大),效果好多了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模拟信号的有源滤波器,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啊,我最近比较关注元器件的选择,我看了远板俊昭的那本滤波器的书,上面说滤波器的电容最好的是用云母电容,CBB温度特性要差一些,但是似乎目前云母电容产量很少,可能不太主流了!我email:redlae@gmail.com  msn:redlae@hotmail.com

楼主:
刚才测了CBB和云母的动态特性。感觉差不多。再多点接地试试。

楼主:
CBB温度特性确实差点,但在温度变化不大的环境下滤波还是可以的。我看频率高了很可能是接地的问题。我用云母电容,采用多点接地,系统频率30M,截止频率1M,信号从3M开始衰减60倍。还行。不过没用CBB做过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