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libre安装如何设置环境变量

楼主(2008-03-24):
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calibre安装如何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
在.cdsinit下加
;
;;Soralis
;;;
setSkillPath(
"/tool/mentor/calibre/2006.04/ss5_cal_2006.4_23.26/shared/pkgs/icv.ss5/tools/queryskl")
load("calibre.skl")
;;;;
;
;Linux
;
;setSkillPath(
;"/tool/mentor/calibre/2006.04/ixl_cal_2006.4_23.26/shared/pkgs/icv.ixl/tools/queryskl")
;load("calibre.skl")

路径根据个人而定

网友:
Calibre设置:
新建文件calibre.setup,键入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27000@eda-b2:27000@eda-b4
setenv MGC_HOME installdir
set path=($MGC_HOME/bin $path)
每次使用前source calibre.setup

Calibre与Ams,ICstudio整合的方法:
setenv MGC_HOME icstudio_install_dir
setenv CALIBRE_HOME caliber_install_dir
setenv MGC_AMS_HOME ams_install_dir
source $MGC_AMS_HOME/com/init_mgc_ams_home
setenv LM_LICENSE_FILE 27000@eda-b2:27000@eda-b4
set path =( $MGC_HOME/bin $MGC_AMS_HOME/bin $PATH )
注:在此种情况下,calibre 只能在icstudio 环境中调用,不能在
shell 窗口中运行;如要运行,必须单独设置calibre 的环境变量

网友:
我的Calibre弄好了也!

网友(2008-12-31):
整合icstadio以后,MGC_HOME变量给了ic-flow
calibre和xcalibrate需要MGC_HOME 变量,无法在shell下直接启动,怎么办!
用CLIBRE_HOME不行啊

网友(2009-04-09):
ok Continue to study ESD

网友(2009-06-03):
我加载license没问题
但运行calibre -gui -lvs(or -drc)
就出现calibreinterative的error
怎么解决

网友:
以上问题望网友友情提示

网友:
同问

试了calibre_MentorKG,也试了国际友人提供的破解方法,总是提示同样的问题

网友(2009-11-30):
终于装了个2005,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指导哦,谢谢

网友(2010-01-17):
我的装好后运行calibre总是如此德行,各位大哥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万分感激!
ld.so.1: /export/home/wx115/softmgr/cali/ss5_cal_2007.4_44.36/pkgs/icv/pvt/calibre: fatal: libm.so.1: version `SUNW_1.1.1' not found (required by file /export/home/wx115/softmgr/cali/ss5_cal_2007.4_44.36/pkgs/icv/pvt/calibre)

网友(2010-03-23):
感謝!
感謝!
感謝!
個人用心與貢獻.
國家競爭力提升.

网友:
哈哈。。。。终于找到了啊

网友(2010-04-25):
先学习后安装。谢谢各位的发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学

网友(2010-07-02):
Very useful information, thanks for all of your share, TKS!

网友(2011-04-26):
这帖子解决了偶大问题

网友(2014-01-26):
赚点分不容易啊

网友(2020-03-08):
我的虚拟机在一个用户名下Virtuoso  里的Calibre 菜单不出现。其他用户名下可以出现。怎么设置环境变量让这个用户名下可以用Calib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