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6.5安装问题

楼主(2008-03-24):
我是刚开始学的matlab,在xp下双击安装文件就出现灾难性故障,根本无法安装,先安装虚拟机也没有用,别人有的能装,有的也不能装,我原本是装IE7的,安装不成功后卸载了IE7到还是出现了同样的错误。请教各位高手,我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
你可以下个新的傻瓜式安 装
安装一步到位,

网友(2008-06-05):
用高版本的

建议不要用6.5版本,占很大内存。用高版本的。

网友(2008-09-10):
我的经验是:不要安装在中文目录的文件夹或者中文计算机名下面。你试试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