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 CTS 问题!请教达人,在线等待!

楼主(2008-03-24):
做CTS之前,用 dbDefineSyncPin 命令向astro 指定 复位时钟树中寄存器的RN端为 explicit synchronous pin, 但是在做ataReportClockTree 时,发现复位时钟树的sink pin 数为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请教达人,在线等待!

网友:
clk 连到ff的rn,什么逻辑?

ff的rn,sn在renfence library中都有async属性定义,也许你的同步pin无法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