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帮忙看一下,我对定时器工作方式控制器TMOD的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2008-03-24):
对定时器工作方式控制器TMOD的理解:
1、 GATE(门控位)的设置
GATE=1的情况:必须同时满足 /INT0(P3.2)或/INT1(P3.3)引脚为高电平  和 TR0(或TR1)=1  ,才能启动定时器
GATE=0的情况:只要 TR0(或TR1)=1  ,就能启动定时器
2、 对C/T(定时器/计数器方式选择位)的设置
C/T=1的情况:必须同时满足P3.4或P3.5引脚上的电平有负跳变  和 TR0(或TR1)=1  ,计数器才能启动(开始计数)
  C/T=0的情况:只要 TR0(或TR1)=1  ,就能启动计数器(开始计数)
还有,有没有 GATE=1 和 C/T=1 同时存在的情况?如果可以同时存在,那么在TR0(或TR1)=1 的前提下,只要 P3.2(P3.3) 或者 P3.4(P3.5) 之一满足相应的条件,定时器的计数器就可以开始计数???
各位大哥,我这么理解对吧???谢谢了

网友:
C/T中的C(Counter):计数器 T(Timer):定时器
GATE=1的情况,INT0(P3.2)是控制定时器/计数器0的;INT1(P3.3)是控制定时器/计数器1的

            C/T=1,单片机是计数器状态
            GATE=1,若此时满足INT0=1,用TR0=1就能启动计数器0了,这个状态可以对T0(P3.4)引脚上的脉冲进行计数
            C/T=0,单片机是定时器状态
            GATE=1,若此时满足INT0=1,用TR0=1就能启动计数器0了,这个状态可以对机器周期脉冲进行计数
你的理解有一点问题

若要对这个比较了解,可以看下定时器的硬件结构(下面是方式0的硬件结构)

从硬件上可以看出TR0和''另一个信号''通过一个与门控制定时器/计数器的开和关
这中间的"另一个信号"是由GATE和INT0来决定的

网友:
多谢楼上的讲解,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