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补偿一定会减小带宽吗?

楼主(2008-03-24):
请问:频率补偿一定会减小带宽吗?如果想保持带宽不变有没有什么办法?
还有采用将零点移到左平面只是抵消了第一个非主极点,主极点还是向原点移动很多是吧?带宽还是减小了~~

经典两级放大器加了R=7.6k C=3.3p相位裕度是提高了很多,可是带宽从3Mhz降到了30khz,
零点补偿也会影响带宽吗?带宽变小那么多

网友:
频率补偿一般是降低主极点 而提高第一非主极点
为了稳定性
一般对前者效果更明显
所以GBW基本是减小的

网友:
引入零点补偿的不会,改变主极点处电容负载的会

网友:
基本上是會減小帶寬的
例如常用的miller compensation
因為pole spilt所以將dominant pole往內移
而first nondominant pole往外移

网友:
减小反馈,可以提高相位裕度,使其更加稳定,但这个方法貌似不常用。

网友:
因该会的八

因该会的八

网友A:
個人覺得pole-zero cancellation不是很好的補償方式
在電路中很難確保真的對消了 反而造成其它問題
個人淺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個人覺得pole-zero cancellation不是很好的補償方式
在電路中很難確保真的對消了 反而造成其它問題
個人淺見....

有专门的电路结构解决这个问题。另外,跟随器补偿结构就比简单的密勒补偿带宽要宽

网友(2008-07-16):
即便错开一点,但是只要不是离得很远,总比没有对消效果好

网友:
取消零点还是很有用得!

网友:
我认为引入Cc会将P1, P2分开,P1向原点移动,P2远离原点,但是电路的开环增益没有变,就是说Ao*P1=GWB减小了,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作为一个补偿好的运放,次主极点至少是GBW 的2.2倍,这种情况下的GBW为低频增益和3dB带宽的乘积,不管加不加调零电阻,加电容补偿后都会减小3dB带宽,因此都会引起带宽的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