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91RM9200的人机接口

楼主(2008-03-24):
AT91RM9200是基于ARM920T的工业级处理器,老师要求我在上边设计人机接口,可是我对工业应用不了解,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类型的操作界面,这个处理器里又没有LCD控制器,想想真是麻烦.
有用过这个东东的前辈吗?可以介绍一下它的应用吗?
感激不尽啊~~~~~~~~~~

网友:
关注中,我们也打算用这款芯片。多交流啊。

网友:
我也要用这个芯片设计人机界面,多交流共同进步啊

楼主:
~~~~

没人指导一下吗?
我觉得AT91RM9200没集成LCD控制器,可能是认为一般不需要LCD.,非要弄个人机界面,显示模块,干什么?
还不如找有LCD控制器的呢,

网友(2008-12-30):
我也需要啊!

网友:
有LCD控制器

网友(2009-02-25):
请各位帮忙看一下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用的是ATMEL的ARM7,型号AT91M40800。外部FLASH(说明:连接到ARM地址线A1-A20,16bit,1M)的片选连ARM的片选nCS0。在进行重映射后,FLASH的起始地址为说明是0x0100 0000,在数据手册上我好像没有看到?请各位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QQ:441994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