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DSP数据线的问题

楼主(2008-03-24):
在DSP往外写数时,数据线上的数不对,比如说我想交替写0xFFFF和0,数据线上的只有几个小尖峰,而且有的是高电平尖峰,有的是低电平尖峰。我已经检查过了管脚没有虚焊,又用无水乙醇擦了一遍,还是没有变化。
请问要怎么办呢?

网友:
呵呵 你的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
首先 你要想观察你的输出,就应该把你发的数据锁存起来,不然数据总线上的变化你怎么知道对错
其次 如果数据线出现尖峰干扰的问题,应该看看是不是被其他信号干扰了,比如高频或者强电。
由于你说的不具体,建议你先把发的数通过锁存器观察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