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设计中的数字模块如何处理?

楼主(2008-03-24):
如题,我现在在做一个模拟IC的设计,可是其中包含了若干个数字的模块,如分频器,计数器,请问这些部分该如何处理?

拿什么工具来做这一部分呢?

网友A:
re:

这个就要看这块电路的频率了如果频率很高,那就当作和模拟电路一样处理如果频率不高,可以不用太在意。一般来说,一个芯片只用一种工艺来做,这块数字电路也用和模拟一样的工艺做就可以了,用最小栅长。
如果觉得仿真中这块数字电路仿真太慢,可以考虑用verilog编写相应行为逻辑代入模拟电路中进行系统仿真,速度会快很多。

楼主:
到底是频率高不用在意还是频率低不用在意啊?

引用 网友A:
如果觉得仿真中这块数字电路仿真太慢,可以考虑用verilog编写相应行为逻辑代入模拟电路中进行系统仿真,速度会快很多。

另外您这里说的意思是用verilog来做数字的部分?那不同的工具综合后的门级网表不同也没关系吗?

PS: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