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编译求救!!! !!!!!

楼主(2008-03-24):
在quartus2  7.1    中编译 总是出现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2S15F484C3 device
的错误,换了器件也一样   好象没一个器件是合适的
请指教!!!
我想着可能是哪没设置好把!!
急!!!!!!!!!!!1

我换了好几个lisence 都不管事。
并且我的我的机子只有一个网卡

楼主:
quartus 编译求救!!!

quartus 编译求救!!!

网友:
应该是license有问题吧

楼主:
我换了好几个license了
都不行
刚开始,我感觉可能是我的机子两个网卡的缘故,因为我机子装了虚拟机。
然后我就把虚拟机卸载了
同时还原到没有装虚拟机前的环境,可还是不行啊
急啊
总不至于让我重装系统把
我的两个机子都是这问题

网友:
要么就换个版本试试吧,找个破解的license

网友:
我下的quartus还没装呢,看来先得备份下系统,免得出问题要重装系统.

网友(2008-05-30):
我也遇见了这个问题,就是lincese的问题。再重新用cxrack破解生成一下lincese,然后弄到指定文件夹中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liscence问题
不行从新找个安装文件

网友:
可以用WEB VERSION 试一试

网友:
好像偶曾经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后来用6.0版本,这个貌似好破解一些。网上破解的方法有很多,破解LICENSE,按照他们的方法就可以啦。

网友:
还好没遇到过

网友:
肯定是 license的问题。你可以换个7.0的版本试一下。

网友:
软件为网络版的话有的器件是不支持的

网友:
可能是你license里的hostid没改成自己机器的,再就是要用下它的破解器改下quartus的bin 目录下的syscpt.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