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FPGA配置的问题

楼主(2008-03-24):
用JTAG配置方式可以将JTAG口和FPGA相连,用配置芯片时也需要将JTAG口引脚和配置芯片相连,那是不是要有两个JTAG接口?

网友:
不是,配置芯片有专用引脚。一般FPGA内部有一固化的逻辑,可以通过JTAG访问配置芯片。

网友:
当然不用两个它门共用一个就可以!

网友:
只需要一个,把前一个的TDO连到下一个的TDI,下一个的TDO连到JTAG口的TDO,形成JTAG链。
当然不嫌冗余,两个也行。

网友:
不需要,一个PCB版上的Jtag从理论上都可以串成一条。FPGA一般都是在PCB上串成一条的。tdo 接下一个的t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