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mension 如何准确翻译?

楼主(2008-03-24):
如题,谢谢!

网友:
就我认为, 你这样单独拿个单词出来,再找它的准确翻译, 是找不到的,

准确的翻译应该是, 根据它所在的上下文,来准确地确定!

比如, 你说的这个dimension,单独来说它就有几种意思:1)尺寸(长, 宽, 高), 尺度, 线度
                                                                                     (2)  量纲
                                                                                     (3)容积; 面积; 大小, 范围, 规模
因此,具体翻译还是要联系上下文的.

网友:
是啊 很同意楼上的意见 能不能提供上下文的环境呢

网友:
尺寸。推荐一个电子专业英语搜索平台,与非网,专业词汇都能查的 到!
http://www.eefocus.com/search/

网友:
试具体情况而定了

网友:
引用楼上的话“就我认为, 你这样单独拿个单词出来,再找它的准确翻译, 是找不到的,准确的翻译应该是, 根据它所在的上下文,来准确地确定!”——这个态度非常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