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频率合成器的问题

楼主(2008-03-25):
如果我把频率合成器的步进(也就是鉴相器的比较频率)调小,那么发现输出频率稳定度降低了,输出频率范围也变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输入频率降低,输出噪声增大,是pll的基本特性。

输出范围减小,是因为分频比是固定范围的,输出频率(范围)=输入频率×分频比(范围)

网友(2008-04-27):
原来如此

网友(2011-04-14):
减小锁相环环的步进频率,尽量不要通过降低鉴相频率来获得,这样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