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HSPICE的问题

楼主(2008-03-25):
我是新手,今天刚装了个HSPICE,是XP环境下的,结果发现里面没有编辑网表的地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需要用其他编辑器吗?
谢谢大家

网友:
都没人帮一下啊
我来吧
HSPICE是仿真软件,网表随便找个文本编辑软件就可以了
BTW:我用的是ultraedit来编辑网表

网友:
安个Vim编辑网表也不错,带语法加亮,虽然SPICE语法很简单,但有语法加亮还是更容易发现少了个引号这种简单错误的。不习惯Vi的编辑方式可以用Easy Vim模式,那就跟Notepad操作方式了。

网友:
用Vim比较好一点,记事本也不错。只要是普通的文本编辑器都可以。个人习惯于用Vim,和Unix环境下操作方法差不多。 可以在Hspice软件的option选项里面指定文本编辑器。

网友:
直接装个orcad不久可以了,可以直接导出网表,被hspice识别,而且这个导出的网表还可以在hspice中直接修改

网友:
看看

呵呵我用记事本编辑

网友(2008-04-24):
记事本不是很好吗,何必有别的呢

网友:
直接在记事本上编辑,完了另存为,选择“所有文件”,文件保存类型为.sp,存放在一个不包含中文的路径下就可以了,打开hspui就可以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