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偶数阶的delta-sigmaADC的量化器一定要用mid-tread的?

楼主(2008-03-25):
如题,在understanding 书上看到的

网友(2008-08-13):
在几页阿 我怎么就没有看到呢

网友:
肯定没这回事:)
2nd order 1b quantizer 满地都是

网友(2018-12-31):
回复 网友A:
411

网友:
回复 楼主:
just count the number, 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dui niu tan qin

网友C(2020-04-08):
what is mid-tread ?

网友(2023-01-01):
引用 网友C:
what is mid-tread ?

重复jeffej的问题:什么是mid-tread?

网友:
example: nlev=4是指3,1,-1,-3共4個level~~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