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错误请教

楼主(2008-03-25):
现在所做的设计用Astro 在detail route 后经过search&repair报告met1有min space 和notch的错误,请教各位牛人这个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楼主:
没有人能解答么?

网友(2010-03-29):
我决定冒着挖矿的危险把此帖顶起来,因为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等待高人解答啊。。。
DRC之后的highlight图看不懂。。。
只晓得错误很多,而且错误报告太简略了,怎么能够确定每个highlight处的具体错误呢?

网友:
notch可以自动修,自己找找命令吧
min Spacing要自己看看,如果是真的错误。而且还不是由于人为导致的结果,那么恭喜了,没啥好办法,改floorpla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