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运放仿真为什么相移了360度(已解决)

楼主(2008-03-25):
如图是没有补偿的经典运放和波特图,相移为360, 但我实在找不到这么多的极点,已经找到的零/极点如下表
                               相移        所在平面
运放输入极点           -90         左
电流镜极点              -90          左
电流镜零点              +90         左
第一级输出极点        -90         左
第二级输出极点        -90         左

一共才270度相移,我的分析有误吗?请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从书上找到了答案,由于 Cgd起的密勒电容的作用,所以应该还有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相位-90度,但是问题又来了,我把运放的第一级和第二级拆开来,仿真得第一级到输出的相移为180度, 第二级输入到输出的相移为180 , 由于这两个级有一个公共点,所以总的相移应该是270度,和合起来总的仿真360度又不同,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明白了,AC分析的时候vsin电压源直接接到的那个极点不被包括在内,但问题又来了,运放第一级的相移怎会是180deg呢?应该是90deg才对啊,困惑中

网友A:
在电流镜负载的那个点还有一个镜像极点
大概是gm/c
1/gm是diode接法nmos的电阻
c是其寄生电容包括两个cgs 一个miller effect的cgd
这个极点一般在几十到几百兆赫兹量级

网友:
电流镜的零点比极点要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流镜负载的那个点还有一个镜像极点
大概是gm/c
1/gm是diode接法nmos的电阻
c是其寄生电容包括两个cgs 一个miller effect的cgd
这个极点一般在几十到几百兆赫兹量级

我仿真的时候的vsin是接正端的,负端接恒压,镜像极点应该被镜像零点抵消了吧。现在清楚了,输入+端 pmos管也有一个Cgd, 产生了一个右半平面的零
点。所以应该是:

                                                               相移        所在平面
第一级输出极点                                      -90         左
第二级输出极点                                      -90         左
第一级输入管Cgd产生的零点                  -90         右
第二级输入管Cgd产生的零点                  -90         右
电流镜极点                                             -90         左
电流镜零点                                             +90         左

总相移                                                   -360

网友:
收益不少

收益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仿真的时候的vsin是接正端的,负端接恒压,镜像极点应该被镜像零点抵消了吧。现在清楚了,输入+端 pmos管也有一个Cgd, 产生了一个右半平面的零
点。所以应该是:

                                      ...

个人认为不对,不知道你怎么仿真的,如果仅考虑第一级和第二级输出极点和那个有半平面零点,只有270相移;而如果补偿掉零点,则为180度相移。在反馈运用中,由于反馈到负端,则附加180度相移!而如果你仿真开环频响特性,360的相移是由于高频极点造成的,看你的曲线都到1000M了,你觉得你分析那些零极点能到1000M吗?

网友:
继续看楼猪自编自导自演

网友:
雖然看不懂,但還是配服

网友(2010-07-28):
请问您是用什么软件做的仿真

网友(2012-11-04):
楼主摸索的过程很值得参考借鉴。虽然我认为第一页最后一楼回答的好。但是楼主摸索的过程很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