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to-PCI桥的级联级数

楼主(2008-03-25):
请问各位大侠,PCI-to-PCI桥后面还能再接PCI-to-PCI桥吗?如果能,一共支持多少级的PCI-to-PCI桥?

网友:
理论上可以级联最多31片

网友(2008-09-08):
理论上最多可以级联31片?个人认为,PCI-PCI桥的功能实际上就是扩展了一级PCI总线,而pci规范里边规定一个系统里最多可以有256条pci总线,所以理论上应该是级联255个PCI-PCI桥,但实际中受电器负载的影响,肯定后边连不了太多,这个跟特定的系统有关。

网友:
Wow gold for you

WOW Power Leveling is our primary service, we offer wow power leveling & wow gold service,and is on sale now for a limited time! You can purchase our power leveling service at a much lower price than any of our competitors. We don't use any Bots or Macros to power level your character.All of our employees are skilled World of Warcraft players, who personally powerleveling your character, to provide even more safety to your account.http://www.yogawww.com, http://www.chinatravelvip.com
What is World of Warcraft?
As a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game, World of Warcraft enables thousands of players to come together online and battle against the world and each other. Players from across the globe can leave the real world behind and undertake grand quests and heroic exploits in a land of fantastic adventure and yoga mat . Do you want to China Travel yourself?

As we know, When you first start a game of World of Warcraft, you will be taken to your race's starting area. All the races except trolls and gnomes begin in a unique location.So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powerlevel a powerful character for many players, for the player's energy and time are limited. So please let us do this task for you, one of our World Of Warcraft powerlevelers work for you as a full- time job other than part-time. We will complete the wow power leveling in a very short time, and you can play the character at your desired level. During the progress of World of Warcraft powerleveling, you can get all information about your World of Warcraft powerleveling status anytime.
We use real players (WOW Power Leveler) to level your character, ALL HAND MADE. Your account will be safe and secure,GUARANTEED.

Our goal is to make sure all our customers are satisfied with their wow powerleveling & wow gold orders. We upgrade your characters levels, skills and more.
Our team consists of veteran players with over 1 years of playing experience, they offer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to all our customers. No risk is ever involved during this process.
Our staff will not chat to anyone during this progress, so don't afraid about your character.
Our service is standing by 24/7 to serve you.

网友(2008-12-03):
按照协议最多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