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fb能否批量导入gds数据

楼主(2008-03-25):
在File ->Import ->steam 中好像只能一个一个地导入gds版图数据。
可以将一个文件夹下的若干gds文件一次性批量导入吗?

这里有高手可以帮忙吗
发在“前端”版块好像不合适

网友(2009-08-13):
可能可以用shell写批量的skill 语言

网友:
恩,我用的时候在图形界面上也只能一个一个的导进去!

网友:
可以通过skill 来批量处理

网友:
写段tcl、skill搞定吧

网友:
用pipo 自然就批量了。

楼主:
请高手贴段代码出来吧

网友(2009-09-15):
可以用skillX写脚本,实际上应该就是重复的导入....

网友(2010-12-01):
cadence/ic.../tools/dfII/bin里面有个命令pipo可以批量strmin或strmout
pipo strmin ... ...
pipo strmout ... ...

网友:
如果想把很多个gds都stream in到一个lib里边,可能就会导致同名但不同形状的cell被覆盖掉,这也算是个问题。
目前我做的办法就是用shell写个pipo的脚本,先重复导入到不同的lib里边,然后再用skill将每个lib的top cell 抓出放到同一个cell里边,然后再stream out,有点烦,不过相信各位达人们能有个好点的办法。

网友(2012-03-19):
回复 网友A:

    can you explain it in detail??
    thank you~~

网友(2016-03-22):
脚本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