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判断反馈类型

楼主(2008-03-25):
目前正在看拉扎唯的第八章反馈,主要想请教如下问题:
1。请问对于一个有反馈系统的电路来说,如何判定它的反馈类型?有没有一个比较直观可行的方法?
2。以前模电书上讲的四种反馈类型,反馈输出用的是串联并联类型,但是拉扎唯的书上是电压电流类型?请问串联是否可以和电压对应,并联是否可以和电流对应?
3。在实际的电路分析中,是否真要把反馈类型判断出来?因为有的很复杂的电路肯定是很难判断出来的。如果判断不出来的话,该怎么分析电路反馈?因为有师兄告诉我:对于很复杂的电路可以不用“太计较”它的反馈类型,只需要知道该反馈环路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是使电压稳定还是电流稳定等等。
以上反馈均指的是负反馈

网友:
在输出端取样时,并联是电压取样(想想电压表),串联是电流取样(想想电流表),在输入反馈端,并联是电流(想想电流源),串联是电压(想想电压源)。
所以电压电流负反馈=并联并联负反馈,其余类推。

3.  -> 你师兄说得不错吧。

楼主:
re:

谢谢你的回答,如果师兄说得没错得话,可能这种体会等到项目中才能体会吧

网友(2011-03-30):
学习中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