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libre里怎么把verilog文件转换成spice文件?

楼主(2008-03-26):
据说可以用v2lvs命令,但是该命令该写在哪里呢?
如果是的是图形界面,又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If you have installed Calibre, v2lvs can run in the unix/linux shell.
Just type "v2lvs" in the shell, then the uasge appear.
It can transfer netlist between different formats.
Very easy.

网友:
回去试一下
不知怎么回事儿,转换的过程通常会出问题

网友(2008-10-17):
有没有其他的小软件  能把vhdl转换成为hpice的网表呢  谢谢啦

网友:
不是有 V2LVS的么?

网友(2009-03-22):
lvs

是用V2lvs的命令

网友A:
如果做lvs,以下命令照着写就够了:
v2lvs -v INPUT_FILE.v -o OUTPUT_FILE.spi -s LIBRARY.spi -s0 VSS -s1 VDD
如果要做hspice仿真,可以是:
v2lvs -v INPUT_FILE.v -o OUTPUT_FILE.spi -s LIBRARY.spi -l LIBRARY.v -s0 VSS -s1 VDD -i

网友:
不好意思 不知道

网友(2009-08-28):
现有的文件如下:
Astro,arVerilogToCell时所用的Verilog file(不知道用这个.v文件可不可以)
Astro Stream Out的GDSII文件
Astro Verilog Out的verilog netlist
请教各位:还需要其它文件吗?calibre里v2lvs如何产生LVS所需的网表文件呢?

网友:
Now I got v2lvs is part of Calibre.

网友:
使用v2lvs命令后转换的网表正确吗?总觉得有问题。寄存器的端口对不上。

网友:
v2lvs -v yourverilog.v -o yourspice.spi -s spice.cdl
the spice.cdl is the spice model you should have

网友:
v2lvs 网表要有power信息啊

网友(2010-08-09):
直接用上面的命令或者写到一个可执行文件里面就好了啊

网友(2017-03-13):
terminal就可以

网友:
可以用v2lvs

网友(2017-12-01):
回复 网友B:

我也发现了,lib.v的端口顺序与lib.cdl的端口顺序不一致,导致连接关系错乱。你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不知道  哪个打神来解决下压,我也正在发愁的

网友:
如果不夠清楚也可以在terminal視窗輸入v2lvs --help
就會有相關的所有指令供你參考

网友(2019-10-10):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lvs,以下命令照着写就够了:
v2lvs -v INPUT_FILE.v -o OUTPUT_FILE.spi -s LIBRARY.spi -s0 VSS -s ...

it's helpful,soved my problem

网友(2022-11-25):
请教一下:用v2lvs转成spi之后,里面一些带位宽的信号顺序怎么一起设置进去?
比如原信号A<3:1>,B<4:0>,默认v2lvs转出的spi是A<2:0>,B<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