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S的几篇好博士论文

楼主(2008-03-26):
集成电路继SoC之后的下一个里程碑是MEMS,这是广大前端设计者感兴趣的方向。
为此,本帖在次张贴国内领先的实验室在mems的博士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清华大学-微机电系统(进展课-讲课稿)-刘理天老师
MEMS集成室温红外探测器研究
【作者中文名】董良;
【导师】刘理天; 岳瑞峰;
【学位授予单位】清华大学;
近年来,采用微机械室温红外探测器实现热成像是MEMS领域和光学成像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a-Si薄膜、polySiGe薄膜和a-Si TFT等三种常规硅基材料和器件的制备方法和热电特性,开发了一套新型的基于多孔硅牺牲层技术的MEMS-IC集成工艺,利用该工艺成功地制作了a-Si和polySiGe薄膜电阻式测辐射热计,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实现了基于a-Si TFT的室温红外探测器单元与8×8阵列原型,器件初步具备了室温红外热成像的能力。 论文首先研究了采用PECVD制备高品质a-Si薄膜的工艺,通过气相掺杂有效地调整了薄膜电阻率;采用UHVCVD制备了polySiGe薄膜,优化了热处理工艺条件;制作出了具有电学特性较好的a-Si TFT。测试并分析了a-Si和polySiGe薄膜的电阻温度特性和a-Si TFT的沟道电流温度特性,为实现高性能的室温红外探测器提供了热敏感元件。 其次,系统地研究了多孔硅的生长规律,实现了在中等电阻率的硅衬底上选择性地制备多孔硅作为牺牲层,开发了一种新型的基于多孔硅牺牲层技术的MEMS-IC集成工艺,提出了采用Si3N4/SiO2复合膜保护先行多孔硅的方法,研究...

2006-微机电系统(进展课-讲课稿)-刘老师.part1.rar

楼主:
part2

2006-微机电系统(进展课-讲课稿)-刘老师.part2.rar

楼主:
part3

2006-微机电系统(进展课-讲课稿)-刘老师.part3.rar

楼主:
part4

2006-微机电系统(进展课-讲课稿)-刘老师.part4.rar

楼主:
part5

2006-微机电系统(进展课-讲课稿)-刘老师.part5.rar

楼主:
part6

2006-微机电系统(进展课-讲课稿)-刘老师.part6.rar

楼主:
part7

2006-微机电系统(进展课-讲课稿)-刘老师.part7.rar

楼主:
MOS环振式数字加速度传感器研究

【作者中文名】张兆华;
【导师】刘理天; 岳瑞峰;
【学位授予单位】清华大学;
【学科专业名称】电子科学与技术
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传感器作为信息采集部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加速度传感器作为传感器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惯性导航、汽车工业、航空航天、军事科技等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本论文研究、设计并试制了一种新型的MOS环振式数字加速度传感器,该传感器以MOS环形振荡器作为敏感元件,以混频器作为信号处理单元,具有准数字的频率输出信号。 根据半导体的力敏效应,分布在力敏膜上的环形振荡器的电学特性和受到的应力有一种对应关系,环振加速度传感器就是基于环形振荡器的力敏效应来设计的。论文分析了环形振荡器的电路原理,研究了三种MOS环形振荡器的力敏特性,以及环境温度,电源稳定性等环境因素对环形振荡器的影响。提出了一种新的传感器频率信号处理方法,利用混频器把两个环振谐振频率的差频作为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大大减小了温度和电源稳定性等因素对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影响。 论文分析了加速度传感器梁式结构的优缺点,研究、设计了一种六梁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灵敏度高、横向灵敏度小等优点。论文设计了三种MOS环形振荡器和两种双栅MOS混频器,并对环振电路和混频器电路进行了SPICE仿真。

楼主:
RF AlN薄膜体声波谐振器

薄膜体声波谐振器(TFBAR)作为制作中心频率在900MHz到3GHz的射频带通滤波器的一种解决方案,显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基于TFBAR的滤波器比现有的介质滤波器的尺寸小很多,适于集成于芯片上,使得使用VLSI工艺将带通滤波器集成在射频电路中成为可能。这种滤波器能很容易达到目前移动通信系统中使用的前端带通滤波器的应用要求。 采用与VLSI相兼容的工艺制备的压电薄膜是TFBAR中的关键组成部分。AlN是TFBAR应用的一种优选压电材料。其薄膜质量极大的影响到了TFBAR和基于TFBAR的滤波器的性能。在本项研究中,通过优化直流磁控反应溅射系统,生长出了高质量的(002)择优取向的AlN多晶薄膜。在硅衬底上获得的样品具有5.6°的Rocking Curve半高宽。在较低的生长速率和较低的溅射温度下,AlN薄膜的质量受膜中氧杂质的影响,并取决于制备时所处的溅射模式。在1μm/hour的溅射速率和自然升温的条件下,需保持气氛中较低的氧含量和金属溅射模式,以获得窄半高宽的优质薄膜。 为了制作TFBAR器件,对AlN的刻蚀技术进行了研究。

楼主:
RF MEMS开关器件的制作及研究

RF MEMS开关是微波信号和高频信号控制的关键元素,与传统的FET场效应管和PIN二极管相比,RF MEMS开关具有低损耗、低功耗、高隔离度、与Si有良好的兼容性以及良好的线性度等优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已逐渐成为众人瞩目的研究热点。 本文分析了两类典型的电容式与接触式RF MEMS开关的工作原理及RFMEMS开关的机械—电磁模型,并根据开关的一维力学集总模型,推导了RFMEMS开关驱动电压的理论公式。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串联电容式结构来提高电容式RF MEMS开关的电容率,新结构可解决在Down-state时,因可动金属板与介质膜接触不紧密而造成C_(down)急剧减小的问题,而且为提高电容率增加了一个新的自由度,与普通结构相比,可将电容率提高一个数量级;提出了折叠蜿蜒的铰链支撑及多驱动电极结构,有效的降低了开关的驱动电压;提出了Ta_2O_5/SiN双层介质膜来满足介质膜对大介电常数与高击穿场强的要求

楼主:
分形及PBG理论用于MEMS可重构天线研究

本论文综合研究了分形天线、PBG 的优化分析理论、分形形式 PBG结构和 MEMS 可重构天线等问题。 针对目前用于天线设计的分形结构有限的问题,提出了标准化的分形结构生成法,是系统化研究分形结构有力的数学工具。论文中以正方形作为基本图形,采用标准化的分形结构生成法,得到了相似维度大于 1 的共计 80 种分形结构。其中不仅包含整数维度的传统天线设计的几何图形,如正方形、直线,也包含了已经广泛用于分形天线和天线阵列研究的部分重要分形,如 Sierpinski carpet、Cantor Set 等结构。研究选择了 12 类共计24 种不同形式的分形结构用于制作分形贴片天线,得到众多具有电小特性或双频(多频)特性的天线,验证了分形结构用于天线拓扑设计的优点。论文中还分析了一种对数周期类的贴片天线,验证了对数周期结构用于驻波天线的可行性。 提出了一种有效的 PBG 的优化理论:基于 S 参数的 PBG 结构分步优化方法(SOC 方法)。SOC 方法揭示了 PBG 特性的形成与单元 S 参数及单元间距之间的联系,提供了采用任意单元构成性能最佳的 PBG 结构的解决方案,对于 PBG 的优化设计有强的指导性。...

楼主:
基于MEMS工艺的轴向磁化永磁微电机结构优化及性能分析

论文针对轴向磁化永磁微电机微小型化的过程中,其转矩和效率的变化、能满足实际应用的最小电机尺寸、该类微电机的最优设计方法以及最优的批量化制造工艺等问题进行了如下研究工作: 论述了轴向磁化永磁微电机的研究意义、发展现状,采用有限元软件ANSYS电磁模块对电机微小型化过程中的结构参数进行了仿真分析,分析了主要参数变化对气隙磁密的影响规律,得出了适合不同直径电机的结构参数,以指导该类微电机的实际设计。 对电机微小型化过程中的转矩和效率进行了仿真分析和计算,计算了不同直径时的转矩值,得到了定子线圈的最佳布线密度和在结构、转矩及气隙磁密等因素共同限制下电机所能达到的最小尺寸,即直径10mm,厚4mm,通以0.1A的电流时能获得47μN m的转矩。 在PCB板上制作出了不同尺寸的定子线圈,采用精密机械加工工艺制作出相应电机转子及相关零部件,制作出若干样机,以验证仿真计算结果,并为利用MEMS工艺技术制作更小线宽及线间距的电机积累了丰厚的基础。

楼主:
基于MEMS技术的微型安培免疫传感芯片研究

本论文研究了一种可与集成电路集成的安培免疫微传感器,用于人免疫球蛋白G(IgG)的检测。该传感器采用微电子机械系统(MEMS)技术制备,以硅片作为基底,由铂制备的平面双电极结构以及SU-8光刻胶制备的微反应池所构成。 论文设计了从源于传统固定化思想的戊二醛共价结合法,到新型的基于电化学聚合原理的几种不同的敏感膜固定化方法。其中,电聚合方法包括:抗体与聚吡咯电聚法,抗体与邻苯二胺电聚法,以及借助蛋白A与聚吡咯共聚膜实现抗体定向固定法。研究表明,采用电聚合方法制备敏感膜,具有省时、简便、可控性好等优点,是在微电极表面进行微量生物试剂固定的有效方法。 该传感器采用夹心法实现对IgG的特异性识别作用,利用酶标对其底物的催化作用,通过检测电流信号实现检测。检测敏感度为ng/ml,试剂用量仅为微升量级。 本文研究的基于MEMS技术的安培免疫微传感器与传统的酶联免疫检测法以及文献报道的安培免疫传感器相比,具有制备方法简单、响应快、试剂用量少、微型化、可集成等优点。

楼主:
基于MEMS技术的微型泵的研究

在微流量控制系统中,微型泵作为核心的控制元件,在医学、化学、生物工程和电子工程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已经成为MEMS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主要研究了基于MEMS技术的微型泵。 首先本文总结了国内外微电子机械系统发展状况,尤其对各种微泵的研究现状及其特点进行了对比研究。同时对MEMS加工工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本课题相关的LPCVD技术、蒸发镀膜技术、体硅各向异性腐蚀技术、键合技术进行了重点介绍。并对粘结键合效果进行了研究。 本论文主要是希望获得制作工艺相对简单、稳定;驱动电压较低,性能稳定可靠,易于控制的微型泵。本论文首先研究了无阀式压电微泵的工作原理、结构设计优化、制作工艺流程以及性能测试,并与悬臂梁式压电微泵进行了性能对比。无阀压电微泵的动态特性研究表明:流速随频率成抛物线关系变化,最佳工作频率为1250Hz;在频率固定时,微泵流速随驱动电压的增加而增加;泵膜的厚度对于微泵的性能影响很大,相同条件下,较薄的泵膜具有更高的流速;而且泵膜越薄,对于频率的变化越敏感。

网友(2008-05-05):
哥们 看得挺远的  不过最好还是先把soc弄得没有人弄了再说把

网友(2008-09-20):
谢谢,资料挺多的!

网友(2008-12-28):
请问有没有tilt sensor相关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