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hipscope做FPGA验证和modelsim的功能仿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3-26):
好象听说都是看波形图
两个的结果有什么不同吗?
谢谢!

网友:
是处于开发的两个阶段所用的不同工具
modelsim是写好代码后,对设计的功能进行全面的仿真,检查设计中的问题,不涉及FPGA硬件
chipscope是个调试阶段的调试工具,只能检查局部,部分"出问题“的地方的检验,必须涉及FPGA硬件

网友(2010-10-31):
原來如此 感謝版大釋疑

网友:
用的地方不一样

网友:
chipscope作系统的验证,modelsim作详细的验证

网友(2011-01-30):
是不是chiscope需要占用FPGA的系统资源

网友:
chipscope作系统的验证,类似于板级验证了,
modelsim在整个设计过程中都要用到,如前仿,综合后仿和布局布线后的仿真。

网友(2011-04-15):
从这学到不少啊

网友(2014-06-04):
应该是chipscope查看的是实际的信号
modelsim只是仿真得到的信号

网友:
   Chipscope has a logic called ILA developed by Agilent.  This logic acquires the signals, save them in FPGA block RAM and forwards to the Host PC through JTAG or USB for display.  Modelsim is just a simulator.

网友(2015-05-21):
一个是仿真的,一个是实际的